谁遇到过这种问题来看看

楼主(2010-07-27):
整机一台不接硬盘可以正常点亮,机上硬盘以后不亮,检测卡跑马正常跑到26,出现一长两短报警,像是没检到显卡。加焊过南桥。杂牌的板子没刷BIOS。是不是南桥坏了?
有个笔记本也是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碰到过。大家谁遇到过。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打下PCI-E总线的AD线。。。

网友:
1  BIOS
2  桥

网友:
都不说什么型号的板子 就大家怎么帮你呀。注意一下io设备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然后BIOS 和桥

网友:
就算是桥也应该是北桥,怎么会是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误人子弟吧。

网友:
是的,可以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卡不是有桥控制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函山大哥,碰到的两次全都是杂牌板子。没法找BIOS。
    郁闷啊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机器已经取走了   电源换了  南北桥都加焊了  就剩BIOS没刷了
那个同样情况的笔记本自己收了,换了南桥没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