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新型灯管EEFL原理

楼主(2010-07-27):
   新型的液晶电视已经开始慢慢淘态CCFL灯管,取代它的将是EEFL灯管,EEFL背光驱动电路方面变得简洁化,不再是用24V或12V等低压逆变使其发光,而是直接使用PFC电路之后的约380V电压经开关管逆变,变压器升压点亮,与CCFL灯管最大的区别之一是 高压板只需引出2条线即可,为什么呢? 因为EEFL灯管都是并联一起的 ,废话少说,各位请看资料..........

网友:
文件打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载后可以打开啊

网友:
可以打开,要装PDF才行。

网友:
看不懂,不知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哈哈!楼主是从郝铭老师的博客里转载的吧,怎么没把郝老师给我的回复删掉!

网友:
不删的原因是,你的问题很经典,郝师回答得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