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声卡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我表妹这一块富士康主板FOXCONN,,,集成的声卡坏了,,,现在手中现成没有测量工具,,,只有先试看目测一下,,,我想问的是ALC665这个芯片是不是内部有集成了晶振的作用???因为它的旁边设计了一个放晶振的焊点,,没有晶振,,所以怀疑ALC665内部是不是集成了晶振,而且损坏了???!!!!

网友:
没听说声卡有集成晶振的,不确定的话量一下25脚供电,再量一下36.37输出脚阻抗,基本就能确定了。是在不行就换个吧。

网友:
没有晶振,第一次听说,孤陋寡闻了!!!

网友:
主板上的声音跳线跳对了吗

网友:
没有晶振,就是主时钟给的频率

网友:
进系统用软件看看有没有声卡芯片,如果有,声音图标也有的话不一定是声卡坏,查一下主板上机箱面板的声音跳线,没有就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主板上声卡跳有没有跳   再测声卡供电  时钟  复位有没有

网友:
还有就是我在这ALC665的旁边发现了两个贴片电容,,一般的贴片电容都是棕色的,,这两个都是黑色的(和贴片电感一样的颜色),,两个里有一个,在路测量和焊下来复测的时候,,选欧姆档的什么档位测量都是1,,,这种颜色是黑色的电容我还很少见到,符号是BC,,说一下它的作用可以吗???老手别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