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i820E芯片组-

楼主(2010-07-27):
网上搜到的 很旧了

现在网上写这些文章的人太少了

十、IDE接口

ICH2拥有两个独立的IDE通道,并提供一系列的电阻器来让IDE数据信号(PDD[15:0]SDD[15:0])工作在ATA连接器上。英特尔没有限制附加电阻器的规格,可以加入各种新零件,体现主板厂商的自身价值,如:某些OEM厂商添加了外置0欧姆电阻器,提高抗干扰能力。IDE接口的间隔有严格要求,1、在10mil空间中必须分出5mil资料轨道;2、从ICH2IDE连接器的最大距离不能超过8英寸;3、同一通道中,最短的IDE信号只能比最长的IDE信号小0.5英寸。
  数据电缆规范:

- 每一条IDE电缆长度$#@60;=18英寸;

- 电容值小于30pf

- 驱动器间的连接长度最大6英寸,如果只有一个驱动器,必须连接到数据电缆的最后,若是有两个驱动器,副驱动器必须接到电缆的倒数第二个接口(与末端驱动器距离不能超到6英寸);

- 在主板地线和硬盘之间提供低阻抗底盘;

- ICH2ATA连接器的距离不能超过8英寸;

- 支持主副驱动器设置,每个连接器的CSEL信号都必须也主机接地相连。

ICH2支持多种传输模式:PIO, multiword (8237) DMAUltra DMA modes 0-5,它要判断出各种传输模式,还要让硬件发挥最大性能,也真不简单。UltraATA 66/100使用80IDE SFFSmall Form Factor,小型接口)-8049电缆,以信号线和地线交替的方式来兼容Ultra ATA/3340IDE接口,所有地线都通过IDE口集合到主板的地线上。如果侦察到ATA 66/100模式的开启,i820E需要软件来判断系统采用何种电缆,一旦软件检查到80针电缆,将自动升级到Ultra DMA模式,并在芯片组和IDE设备之间提供最高的数据传输率,当检查到40针电缆时,系统软件不会开启超过Ultra DMA Mode2的速度。因为NLX系统没有主机部分的侦察,难以定义主板PDIAG#/CBLID#的互连针脚,只能依赖设备部分供给的信息,所以英特尔建议其它厂商采用主机/设备双重侦察机制。
  主机边侦察是一项符合ATA/ATAPI-4标准的技术,它需要两个GPI针脚,以应付两个IDE通道。使用PDIAG#/CBLID#信号时,所有IDE设备的10 K欧姆电阻器都上升到5V,小部分ICH2上的GPIGPIO脚步不能承受5V电压,如果有输入请求,电阻器将会把5V电压和ICH2FWH针脚分开。接着使用BIOS来进行PDIAG#/CBLID#采样,高电平表示系统开启40针电缆和ATA Mode 3,低电平表示系统开启80针电缆主硬盘或40针电缆副硬盘。
  在下面的例子中, S检查互连的可识别设备,并判断它是否支持高于Ultra DMA 2模式,如果ID字串93位的第13个数字是1,使用80针电缆模式,如果是0则转为40针副硬盘模式,并通知用户发生硬盘连接错误,把80针电缆更换成40针。

.........................................

图就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