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来!!!

楼主(2010-07-27):
求该改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的
电路图
,有的请发 ,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还要高手
只要见过液晶显示器得人都知道 兄弟
一共就3根线 一个12v 一个地线 一个开关线
只要12v不接错地线找得对 其他得你随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