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鼠标和键盘都不能用

楼主(2010-07-27):
进系统鼠标和键盘都不能用,鼠标在屏上到处乱跑,换了个鼠标也不行,键盘也不听使唤,进PE里面都没有问题,进BISS设置也没有问题,都很正常,后来重新做了个新系统,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哪位师傅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我的是就键盘不能用,进系统和装系统都装不进,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把硬盘资料考出来全格掉 再装系统看下,PE里没问题那硬件就没问题

网友:
1:清CMOS
2:重新安装系统
3:软件一个一个的安装,看倒底是哪个软件或是驱动导致。
4:更换鼠标
5:灵异事件,无法解释

网友:
最好是分区格式试试      换usb的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鼠标和键盘有一个不好用照成的...跟换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硬件驱动是否安装好

网友:
同时换一下新的键盘和鼠标,看能不能用,若还不行,则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

网友:
按F8进安全模式试下怎么样

网友:
如果进安全模式还不行的话,那就格式化重装安装版操作系统,再用跟机器来的主板驱动驱动下主板。

网友:
拆掉鼠标键盘口后面的滤波的电容

网友:
應譔是主板造成的.

网友:
太多建议了。
    你在BIOS里设置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的  PE都不能用      但dos能

网友:
LZ有按4楼的说法试过没?现在应该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
是不是软件冲突      装笔记本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