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显卡坏了,还是我没加焊好

楼主(2010-07-27):
现象:hp v3000 拿来时花屏,显卡为G86-630-A2,加焊后第一次开机不花了正常,但第二次开机就显卡报警(一长二短),随后就是报警不显,清除了一下CMOS,开机又正常,但第二次去开还是报警,结论:要想让他显示必须清CMOS,但之后去开就要报警
我拆下显卡重值也一样
问题:我没加焊好,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希同行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你重置一遍试试吧
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吧  要不那个显卡也用不住  返修还麻烦  换09 或10版显卡  应该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hp v3000 拿来时花屏,显卡为G86-630-A2,加焊后第一次开机不花了正常,但第二次开机就显卡报警(一长二短),随后就是报警不显,清除了一下CMOS,开机又正常,额,这个前几天遇见一个台式机于此内似,放电后能显,但是经常不正常。我当时换了3块显卡问题依旧。建议先更换显卡。若还有此故障就放弃吧

网友:
再重植一次球看

网友:
把桥拿下来,重新植一下看看。

网友:
换改良版的显卡吧

网友:
换了新的显卡还是老样子
加焊现存好是老样子,头大没辙

网友:
换个成色好点的显卡上去,还不行就建议客户换板。V3000的显存坏的很少,不要轻易动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