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鼠标能用,插U盘就死机

楼主(2010-07-27):
现象:IBM R52 ,客户说USB口不能用,我第一判断就是82801fbm 的虚汗通病,加焊了一下,usb还是不能用,我就用万用表量了一下5v供电变成2.5V,这当然不能用了,我太草算了,不是南桥问题,我飞了5v线,插上鼠标能用了,但是后来发现一插U盘就死机了,鼠标插2个都不死机

问题:同行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不要说是U盘问题)

网友:
在插U盘的时候测一下电是多少  是不是被U盘拉低了  ...在仔细看看是不是以前被别人修过...被处理过...

网友:
我建议找个摄像头试试。这类问题我也碰到过,跟电压没有关系,是信号线不稳定。以前修的也是插鼠标正常,插U盘和摄像头死机,看图纸直接把信号线飞线过去可以解决。。

网友:
"我建议找个摄像头试试。这类问题我也碰到过,跟电压没有关系,是信号线不稳定。以前修的也是插鼠标正常,插U盘和摄像头死机,看图纸直接把信号线飞线过去可以解决。。"

直接进南桥,怎么飞啊

网友:
弄2个二极管连接在信号和主供电上,起个提升信号的左右,看看。别接反了。

网友:
换过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
还是供电有问题吧 带不动负载

网友:
你飞线是从哪飞的啊??

网友:
我用了USB HUB,U盘插在HUB上就可以用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