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跑码F0

楼主(2010-07-27):
昨天客户拿来这样一台电脑,听他描述本来是好的,但他在电脑工作的情况带电动了一下显卡,然后再开就黑屏,桥我也加焊过还是跑F0。大家帮忙看看还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各处供电都正常吗 ?

网友:
显卡槽供电测试点都测过吗?是否正常,显卡有没有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显卡是北桥直接管理  测桥的供电 打显卡插槽跟北桥之间数据线对地值,有不对的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显卡耦合电容的值 用灯座看一下  再打一下内存数据线的值 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加显卡就挂了?看来北桥坏了,F0,据我所修过的板,跟内存有关!!更换内存槽试试!

网友:
F0 也可能是BIOS冲了  或CPU坏了

网友:
AMD的北桥真的不咋的

网友:
F0是BIOS资料损坏了

网友:
     原来跑马F0 是内存有问题  啊! 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2010-08-26):
F0的码  我现在还没遇见过  额  学了一招  三克有大吓们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槽供电或AD问题,测测吧,好了再说声。

网友(2012-03-22):
BIOS刷过了 也一样

网友:
f0与内存有关??

网友(2013-03-25):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是一块AM3的主板 富士通的 开机上U就跑FO CPU测过是好的 请教大家结果

网友(2014-04-09):
今天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刷了一下BIOS没搞定,结果再刷回原来的BIOS之后就搞定了,供楼主参考

网友:
我又一个华硕的P5G41C-M-LX 插2代内存跑E0 插3代跑F0 BOIS已经刷过也没有用

网友(2016-11-23):
跑F0应该是桥坏。

网友:
跑f0一般都是bios电路有问题或者bios芯片本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