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笔记本不能安装操作操作系统

楼主(2010-07-27):
联想 型号:(天逸F41A)笔记本开机不能进入系统,只有光标在屏幕上端闪烁  我从BOIS设置从光驱启动重装系统,也能正常读取系统光盘, 当点击光盘自动安装时屏幕白幕没有任何显示。我换了几个系统光盘,都能正常读取光盘,当点击光盘自动安装时屏幕白幕没有任何显示 ,点击光盘PE也是一样屏幕白幕没有任何显示,  外形图片 以上传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是不是BOIS设置问题,还是有硬件损坏所致

网友:
楼上说的我就遇到过 不过症状不完全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吗?向你学习,以前都没有遇到过。可以热插拔硬盘?
是如何一键恢复的啊?按那个键呢?

网友:
厂家把硬盘做的手脚

网友:
    我从笔记本上把硬盘拔了下来,再重新开机能显示找不到硬盘英文字母。用光盘也能进PE。重新把硬盘装上笔记本 又会出现此故障

网友:
用U盘装系统看看呢?

网友:
用老办法装操作系统,不用GHOST装。应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