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液晶屏闪屏,出亮线维修方法

楼主(2010-07-27):
求助笔记本液晶屏闪屏,出亮线维修方法,笔记本的液晶屏,闪屏,底部出现亮线,有没有什么方法维修啊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为屏坏,只能换屏,不过有专业修屏的地方,可以修屏。。。

网友:
闪屏一般是高压板跟灯管问题但你的不家亮线这就是屏坏的多一般的维修都搞不好。

网友:
简单,拿个好屏试验下,好,即屏本身,原来故障依旧,即高压板。

网友:
LS说的不错!用个替换法试试!一般有亮线,我就直接让客户换屏!

网友:
这种维修难度高...替换法后改换就换了

网友:
亮线的话要看屏的左右有没模块,有的可以修,没有模块那就没救了。

网友(2010-12-07):
我也在寻找这种维修技术

网友:
我有3-4个闪屏的。放一两个月后在测试。好像没有问题了。奇怪

网友:
闪屏分怎么个闪法,明暗闪是背光,上下闪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可能屏坏了  修不了

网友:
LS的正解,可以借鉴

网友(2012-07-30):
我也遇到好几个闪屏的了。哎,要怎么样才可以修好呢?

网友:
亮线 能修 但用不长

网友:
闪屏,换屏,亮线,换高压板,你这个机器,全换一遍可能才行!

网友(2016-05-12):
我也在求LCD,LED笔记本液晶屏维修教程

网友:
亮线的话要看屏的左右有没 TAB,三星现在很多没有的。有的话可以修,没得话,就没救了。

网友(2016-09-04):
其实 显示器 零件不多 好修的

网友:
一般闪屏都是供电部分和背光两大部分的问题

网友(2016-11-16):
我也有几块了   都是屏坏了   一直想找专业的维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