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液晶?

楼主(2010-07-27):
基地的各位高手们:
你们好!本人是地球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维修新手。现在想学习维修液晶显示器。可是着实没有头绪,故来基地请教几个问题!
比如说:液晶的电源板或者高压板烧的一塌糊涂了,已经毫不修复的希望了。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换一体板。
或者旧的电源板+高压板。。成本低。
平时注意收集。

网友:
那假如手上没有一样的一体板呢?我的意思是电源和高压条可不可以改啊!
好像液晶就两组电压。12V和5V

网友:
可以改、、、找个适配器改进去嘛,就是安装的问题了

网友:
首先确定电源板输出电压,一般常见输出为12V和5V,12V 5V和3.3V ,特殊的输出为19V和5V,根据板子输出电压来改动!

网友:
一个字换,但是成本高,失去了维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