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300S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7-27):
神舟Q300S,AMD2600+,客户说,机器速度慢,就用手去拍键盘,旁边有杯水,倒了,从网口进去了,现在开机屏幕能点亮,电流到2.多,随后,电流就掉掉到1.34A左右,屏幕就黑掉了,键盘有时也不能用,进BIOS正常,偶尔刚准备进系统,屏幕中间三分之一的就花屏了,其余部分黑屏,加焊北桥,温控芯片也去掉了,故障现象依旧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要忙上上电,会烧主板的,先把机子拆开,把水弄干再排查问题。

网友:
放进烤箱烤吧

网友:
太不小心了。我修机从来不在旁边放水之类的东西。

网友:
换个IO试试,或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键盘还有事不好使,那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从进水处开始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