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待机电压0.8,

楼主(2010-07-27):
待机0.8,有3V.5V 换过南桥。做过显卡

网友:
网卡烧了,我前几天就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网卡就好了吗?

网友:
换个网卡待机就正常,也可以通电了。

网友:
这个板子之前在别家修过, 我做显卡 扳子上有掉点,不严重,会是显示短路吗?

网友:
待机这么大电流,应该有明显发热的地方,没有发现吗?TB芯片正常吗?1.5V正常吗?

网友:
待机是0.08还是0.8?

网友:
0。08 我把显卡焊下来了。待机正常。  下午换了个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