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VM无复位修复

楼主(2010-07-27):
本人为新手修主板,收到一块P5P800-VM的坏主板,插诊断卡跑FF,复位灯常亮没有复位,上假负载测量CPU各供电时钟正常,北桥供电正常。CPU上复位电压只有零点几伏。观察PCB看到南桥与AGP插槽一MOS管9T15GH引脚发黑,PCB板烤黄了,更换后开机跑码正常。本人想请教的是此管为南桥供电还是AGP供电。

网友:
有些供电管的输出,不止为一个负载供电
就像845系列的VCORE,不仅为CPU供电,也提供给北桥

网友:
北桥与南桥的通讯电压应该是1.5V的

网友:
现在在烤机时发现问题,这两个管子发烫,用了一个小时出现自动重启,9T15GH可以用50N024代换吗。

网友:
电压和阻抗都正常就换管子吧。

网友:
就是换了这个管子。这个管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那两个管子最好加散热片 跟P4P800一样

网友:
两个管子一起换,用9916或是9918都行。

网友:
9T15GH属于低功率管,正常情况下这个板型应该改用大功率的
你说的那个可以代换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我已经将两个管全部换成50N024,明天将再次烤机。

网友:
这板子是这样的。。我都是在这两个管子上 加扇热片 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供电同时也给南北桥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又学到一些。想不到这个管子还比较重要呢。

网友:
现在在两个管子上加了风扇了,还是只能用一个小时左右重启,手放在管子上不能超过两秒,巨烫,打算再换个功率大点的管子试试。

网友:
这块板子作的垃圾了,你瞧全板没几根“头发”。别只换管了,查查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