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显卡维修板块看看这块8800还有的救吗.....有测试结果

楼主(2010-07-27):
进系统没问题 一般用着也还正常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花屏 有时候还画面不动 但是又不死机 电脑也还有声音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8928            0
FBA[63:32]           0         8928            0
FBB[31: 0]           0         9720            0
FBB[63:32]           0         9720            0
FBC[31: 0]           0         9044            0
FBC[63:32]           0         9044            0
FBD[31: 0]           0         8464            0
FBD[63:32]           0         846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231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1108           0           0
A00        1108           0           0
A00        1108           0           0
A00        1108           0           0
A01        1124           0           0
A01        1124           0           0
A01        1124           0           0
担心本地没有维修点 不知道发到基地维修流程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一般用着也还正常,说明显存没大问题,8800发热大,可能是GPU,找家好点的店做下BGA看看.

网友:
   加焊  GPU   会不行    显存坏的太多了

网友:
你的测试软件不行,测不了

网友:
G92得分什么牌子什么厂家的显卡,每个厂家的G92都会有通病存在

网友:
楼上的难道显存出问题了???全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祺祥的8800gt  ....显存是三星的 我用mats8测试的 测试的时候不能再dos下看结果 只能重启了 再系统里看 ....我只有4-8的mats  难道要9的来测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86以上的都用9测

网友:
如果没有专用的软件,以下的版本就可以测试的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网友:
今天忽然进不了系统了...进去后只能看见鼠标 再安全模式下卸载驱动后才能进...谁有测9系列的mats啊  提供一下  下载分少点就行....

网友:
安全模式下卸载驱动后才能进,是GPU 出问题了,要么虚焊,要么核心部分损伤.先做BGA再说.

网友:
请问乐天这个是哪个版本的啊 我找不到 是4点几的版本啊?

网友:
如果没有专用的软件,以下的版本就可以测试的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 ...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啊 ....找了差不多一天才找到这个软件  不过测试的结果依然是这样的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8928            0
FBA[63:32]           0         8928            0
FBB[31: 0]           0         9720            0
FBB[63:32]           0         9720            0
FBC[31: 0]           0         9048            0
FBC[63:32]           0         9048            0
FBD[31: 0]           0         8464            0
FBD[63:32]           0         8464            0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2320
Unknown Error Count: 0
请问这样可以判断是哪里出现问题吗?

网友:
显存全部出错,可能GPU假焊或显存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前提供电要正常
GPU空焊的可能性非常大,重植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加焊后问题还是一样...用的是bga加焊 而且那位师傅还帮我换了两颗显存   他说是核心损害了  ....没救了

网友:
忘记说了  我用的是光盘里德dos测试  有影响吗 ?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 ...之前都是用光盘的dos测得 可能测试环境有问题 我下了一个矮人工具箱 测试了一下 居然没有报错 可是还是会花屏死机....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这次居然能在dos下看结果 看来有进展啊 ?望指导

网友:
打下波形看看 供电问题吧

网友:
8800公版有一个通病,显存电压有问题的,电压偏低,测测显存电压看看,这个显存电压低,导致花屏,游戏定格等的重要原因,其实测试结果都没有报错,同一条通道write 报错相同的其实都没有出错的,是软件或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