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pire 800 主板不能安装显卡驱动

楼主(2010-07-27):
一客户送来一台宏基aspire 800台式机,主板自带集成显卡,不能ghost XP,可以正常安装,但是不能安装显卡驱动,一安装就重启。换过N张盘,都不行。现求助,有什么解决办法,是2003,8月出产的。官方是无显示该主板型号,想刷一下BIOS,看下情况。有高手帮解决办法,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子过保了吗?若已经过保,则拆开机箱,看一下主板型号。

网友:
既然是集成显卡,可能是北桥有问题,但然,如果能刷一下BIOS是最好的。上官网能不能下载到驱动,然后再试试!!

网友:
用驱动人生试试 桥空焊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EVEREST 检测出显卡的具体型号  再下相应的驱动  如果还不行集成显卡   可先换内存试试  再查一下北桥的供电

网友:
内存,和桥,查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