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 有几个键坏了,能修不?

楼主(2010-07-27):
今天 公司的 一个键盘进水 ,烘干后  键盘 上面 的 1234  7890 不能用,拆开看看没发现明显问题 ,不知各位 这个还有得修吗,这键盘很好用,舍不得 丢掉。

网友:
键盘里面的排线接口处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
通拆···用酒精或信那水通擦·····

网友:
已经拆开插过了。还是不行。难道只能换了吗?

网友:
换吧 舍不得也也要舍得  不可能陪你一辈子

网友:
换了吧,这个单独没法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