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31 闪屏.一闪即灭后又亮,每秒重复一次

楼主(2010-07-27):
接到一台液晶, 本人不太会修液晶, 发个帖来求助下,

故障表现: 不插VGA信号线 正常,显示LOGO 后 正常 几秒钟后消失,后黄灯
插上VGA 每秒闪一次, 起先以为是灯管问题 或者虚焊, 单测灯管没问题, 灯管接口附近全部加焊,还是不行,  我把两个灯管都拔了,接上vga 上电测试,看到暗暗的LOGO  还是在每秒保护性的一闪 , 指示灯是随着闪一起同步变化的, 有修过benq 的朋友知道如何修吗?

网友:
确定灯管没问题后,用双灯大口的高压条改。

网友:
这个机器基地有很多维修案例,你查下C5707,9024,还有高压部分的保险,电感,再加焊下高压部分的电容,电感,高压线圈

网友:
注意红圈内的C5706或C5707容易击穿

网友:
我只单独 插 电源板+驱动板+开关板,  不接屏不接灯管 ,  能看到指示灯依然在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过,5706 都是好的,没有击穿也 没有阻值异常的

网友:
断开和不断开高压板,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板和高压板是合在一起的,是二合一板

网友:
哥们你这个比较简单了。
第一,不管那么多了。你直接 换掉  C5707     两对全换。。
第二,如果上面不OK。 你直接外接一个高压条。。看下是不是老样子,是老样子的可能行很小。为什么呢,外接高压条,  12V电压,也开启都跟 一体板没关系,所以,不管你一体板怎么坏都影响不到灯管亮不亮的。。(这时候我喜欢先拿掉 那两个逆变器)
第三。 如果外接高压条还是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话。。 那问题多部分是出在 驱动板上了。。
有条件的话,直接刷一个通用板子上去看下。。 刷个板子也就两分钟的事。。 但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快速知道问题。。。
第四, 是我修BENQ遇到最多的了。。 就是 电容鼓包。。。。  仔细查看。。。  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确定了 跟灯管没关系, 因为我不插屏 自然不插灯管线,  就是这样裸奔也是闪的, 你所说的外接高压是说 给灯管供电高压吗?   就是不插灯管插屏线 没有背光的情况下可以看到benq logo  暗暗的 在闪

网友:
其实很好修,你只要把整块板子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要你检查电源高压一体板,怎么楼主老拿灯管说事呢

网友:
哥 你还没注意按键的问题呢  这种液晶按键很容易坏的哦    (可以把按键拔了  在上电试哦)

网友:
修过这个毛病,不是电源,就是MCU。换了就好。

网友:
BENQ 的按键坏的也很多的  可以看看  还要就是虚焊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驱动板上,楼主查驱动板上的电压转换电路了吗?也就是1117电压差器件的电压正确吗?如不正确建议更换此元件。

网友:
9楼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明基这款只要能看到菜单出现,就可以排除驱动板坏,直接断开高压供电部份,如果不闪的话,多是高压部分有软击穿现像,FPG71很多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代工的DELL 也有此咱现像,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BENQ 的按键坏的也很多的  可以看看  还要就是虚焊
引用 网友D:

按键漏电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通电后电源板上有咔咔的声音,指示灯也跟着节奏一起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