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M 开机上电,自动断电!6100集显,短路!己上传P ...
ASUS A6M 开机上电,自动断电!6100集显,短路!己上传PDF档,求助!

楼主(2010-07-27):
ASUS A6M.pdf
ASUS A6M 机子是A6M的,C51心片组的,6100的北桥,集成显卡的,NF430南桥,AMD S1接口CPU,开机电流上到0。34,就断电,降到0。07,待机是0。07,不知是不是正常,3M 5M 降电后也有,也正常,3M 5M由TPS 51020控制,换了一个新的上去,还一样,MOS管没短路的,正常,有,3M 5M待机电感有点点热,不烫,5M待机发现有点偏高,5。25V,不知是否正常,断开JP6201 6203,3VSUS-3VS 5VSUS-5VS也一样,到底是哪里问题啊,开机几秒,CPU核心有电压,出来,才0。75V,不正常,MOS管没问题,打MINI PCI到南桥32根总线的对地值,有一个少5欧,不敢乱拆南桥,此PCI总线,连接到,读卡器 1394 CARD心片, RICOH R5C841 控制心片一条总线到南桥,怀疑不是此有问题,就是南桥,,北桥己经拆了,开始量的时候,发现北桥核心供电,1。2V对地值只有6欧,怀疑是北桥挂了,不知是否正常,拆了,还是一样,开机电压又降回来待机0。07,1。8V 0。9V 都有出,2。5 1。5V都有有,好像是保护了!求高手帮帮忙!现免费上传PDF档供大家参考!

网友:
参考下 A6M北桥 NVIDIA 6100 是通病了 北桥易坏

网友:
北桥供电1。2VS 对地值6欧到度正不正常,有人有6100集显北桥的主板,帮我测下北桥上有两个电容对地是6欧的吗?

网友:
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