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LXM-WL19AH 开机几秒白屏,后慢慢有图像显示

楼主(2010-07-27):
      LXM-WL19AH 开机几秒白屏.然后慢慢有图像显示。大约1分钟左右图像显示正常。断电后现象依然。经查。高压,解码 供电正常。代换屏正常。问题出在屏电路上。希望有个维修经验的朋友告诉下。!

网友:
屏主芯片和屏与驱动板软排线

网友:
    说过。代换屏正常,跟驱动板和屏线还有关系? 麻烦别灌水 。!

网友:
压一下屏线接口  测一下屏供电 的DC  to  DC电路中的场管可能有性能不良的。

网友:
负压没出来的过。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是否有问题,还有看一下高压板是不是自激振荡电路如果是的话那检查一下MOS开关管是否有损坏,

网友:
先测屏的主供电是不是逐渐升高
然后再测DC TO DC的电路
升压电路,负压电路。
看你这个描述,象是压敏电阻有问题,不过屏上面是没有的。查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