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V80开机不显

楼主(2010-07-27):
昨天接到的机子,没搞。今天量了一下各组电压,均正常。第一次维修这种老机器,都不知从何下手了。
电流上到1.10V左右就上不去了。
845PM的主板,独立的显卡板。
请各位指点指点小弟,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开机有跑码吗?代码跑多少?估计是不过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板容易坏,如果有件,换个试试

网友:
对呀 跑码啊 跑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跳代码吗如不跳查一下CPU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如 跳看到哪里 就知道问题了  或
   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哈哈……

网友:
换一下显卡,再看看

网友:
1楼是怎么坏了呢

网友:
显卡接口跟主板的接口加焊看一下

网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