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SmartAx mt880b烧件求助

楼主(2010-07-27):
上图再说,此猫是被雷击所致,6301KSG及框选的三脚管旁边的标注以R开头的东东,其中有一个模糊辨认是2R10,2R70或者是2R00,怎样辨认,怎样换算,有没有兄弟可以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华为

网友:
是不是只有这个坏了 如果只有这个东西 可以看看与其相接的电路可以分析一下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测量一下控制电压 也可以判断是p的还是n

网友:
管子和IC已经换过了,缺两个电阻,不过我现在直接短路这个位置,可以上网了,到现在为止用了两个小时,尚还正常!

网友:
接通可以上网那应该是一个不大的限流电阻。

网友:
连点锡应该就可以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