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集成显卡,为什么给显示器提供红色的画面呢。

楼主(2010-07-27):
我的主板昨天被雷击坏了,开机的时候显示画面是红色的,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显示器是好的,就是主板显卡有问题。

我的主板是  杰微C61  然后我的声卡好像也不好用了。

这个主板应该怎么修,是不是显卡虚汗了呢。

网友:
建议送修,如果你懂的放就不会在这里问了,可能这位童鞋看到这里不高兴了,不说就不说,还牛X什么啊,那我跟你说吧,打RGB对地阻值,我打过的是31-80之间,关键是三个相同的,不同就查相关元件,如果换了不好直接入桥了,除了换桥就是换桥了

网友:
自己有没有工具呢?自己先查那了呢?替换法,先确定是那里的问题,在下手,如果实在不行就送修吧。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先查查接口电路再说吧!!!

网友:
本人收到一片V星845GL,故障跟你的差不多,也是雷击后只显蓝色,觉得是桥问题就没去搞。

网友:
90%是北桥坏了

网友:
先打三基色的对地阻值  如果一样大  基本上是桥的问题    不一样大的话查与之相连的电阻电容

网友:
给雷劈的话可能是桥坏了吧

网友:
雷电无情啊,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杰微C61是集成显卡的吧  这个不用说 雷击的板子 桥多半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被雷打过的主板 最好是打一下各供电的值  看看有没有坏了 特别是网卡  偏红打一下RGB的值  可能是门芯片坏 可能是桥坏  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