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C6220暗屏

楼主(2010-07-27):
今天收到一台NC6220的机器  客户说暗屏  暗屏搞定后 进系统正常  之后关机在开机出现 锁的样子  以为是把BIOS 锁这了 哪知道又进系统了  南桥加悍 过  硬盘好的 接口也是好的  打过南桥的数据线 无异常  现在没思路  哪位大哥指点指点呀

网友:
首先是你的暗屏是什么的问题,高压还是灯管坏了。是该了通用高压条出现的那种情况的吗,还有你所说的锁是什么意思呀,是进去要密码还是死在那呀。是出现什么提示呀。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樣的情形 換一顆南橋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