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被雷击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0-07-27):
我的电源被雷击坏了, 我开盖看了。保险丝没有问题,电容也没有爆浆,
哪电脑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电脑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网友:
搞,你自己应该把故障现象说清楚啊!不触发?风扇转下停掉?。。。。。这样才好帮你分析!发帖也不注意点儿!

网友:
就是,故障也描述的稍微祥细些

网友:
芯片是罪脆弱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5vsb有没有啊?

网友:
小白飘过 努力自学中

网友:
对雷击的电源,先不要上电测试,先拆开,把板子拿出来,先测量保险,热敏电阻,300V整流二极管(桥),辅助开关管,高档的还有压敏电阻。再顺便测试一下+5VSB对地阻值,确定都在正常范围时,可上电测试,看是否有+5VSB输出。如没有先修好辅助电源。

网友:
上电之前,先测下高压部分有没短路的,或明显损坏的无件,再就是输出,像被雷打坏的,很少坏输出部分!

网友:
是不是用一个万用表就能测出电源的故障被,那还需要别的工具吗。
只要能现确定故障就行。

网友:
测试下待机5VSB有没输出,就是紫色线和黑色线之间的电压,然后才确定下一步方向

网友:
电容没有问题的话,那查一下分压电阻,还有辅助电源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
雷打的电源我一般不修,坏的情况不好掌握,直接换

网友:
30块换个二手电源好啦

网友:
1、桥上的二级管!看看是否击穿!
2、压敏电阻!击穿
80%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最起码测量点有价值的V数参数出来,让大家更详细的给答案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航嘉磐石300关机了但没拔插头,一样挨了,看来名牌也不见得抵抗能力就强,后来发现稳压部分芯片坏了。当时也是只有5V输出。不过有个疑问,同小区很多人的路由都挨烧了,有没有可能是网线上传过来的电流毁坏电源?

网友:
网线照样可以传电烧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