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分析下CQ40 +LCDVDD的产生过程

楼主(2010-07-27):
(无正文)

网友:
在集成显卡读取屏数据正确后会送出UMA_ENVDD 高电平信号,Q45B 导通,Q45A截至。Q43 是个P沟道的MOS管 G级拉低  DS导通  输出+LCDVDD

网友:
楼上正解,理论还是很重要的,但不要忽视有的主板设计有两个LCDVDD的概念。

网友:
在没有信号  少Q45的情况下 短接Q45的3pin和4pin 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分析的比较头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