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4176KVT与BD4175KVT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0-07-27):
收了一台IBM R61I的本本。开机试。待机电机0.1。高了,拆开摸着BD4176KVT非常的烫手。怀疑就是它短路了。可是手中只有BD4175KVT的芯片。不知道可否代换?上网找也找不到两个芯片的PDF,请各位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
绝对不可以代换的..
  两个芯片的某些供电不一样.上一个烧一个.
可以找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