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0 不规则掉电

楼主(2010-07-27):
昨天接到一台东芝M200的机器  客户说的故障是不规则掉电   开机测试后 有时开机就掉电 有时要用半个小时才掉电   无从下手   修过的大师们给小弟指点下~~

网友:
我也在等,华硕的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病,NEC电容,补上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
三楼的大哥, 可以说下具体在什么位子吗? 小弟是个新手,很多专业的用词还没全搞懂~~

网友:
掉电就一定是电容吗?不见得吧

网友:
我也接到一个这个机器也是掉电  一会儿 得试试...

网友:
楼上的兄弟如果有进展的话,发上来说说看~~~

网友:
CPU插槽反面的那个NEC大电容,并4个33UF的电容上去。

网友(2010-09-08):
我的机器也是M200,经常性在LOGO界面就死机,有时还出现几条横线。
疑是花屏,更换了北桥。
但还是经常性死机或者直接掉电。
后来查到需要更换0E128的大电容。
我就在大电容的位置并联了4个330的电容,并在CPU座附近又并联2个330电容。
装好机器后测试,开机仅仅5分钟又直接掉电。
将内存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了擦,再次开机测试,哈哈...好了,已经测试了3天了,一次也没有问题!

据师傅讲:最好在将CPU核心供电芯片和所有的上下MOS管都更换掉就可以了。
因为上次师傅他就用此方法维修好了一台L202.

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2011-08-08):
很犀利啊!!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

网友:
那能买到新的mos管

网友(2011-12-12):
我今天也搞定了台,换了电容,又用洗板水刷了牙

网友(2012-10-12):
最好是分析出来为什么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