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T2 挡A9

楼主(2010-07-27):
一块INTEL D845EPT2,接手的时候插电就自动上电,无复位,查SB3.3V,没有。拆网卡,IO,还是没有。确定南桥了。昨天闲来无事,把南桥的换了,做了桥以后上CPU,一上电直接报内存,心里想好了,能收钱了。
  谁知道怀具刚刚开始,上内存,一路的跑码跑到了A9 AB AA, 这三个码是循环的跳的,没有显示。打内存到北桥数据线阻值,内存时钟,主供电,上拉供电等工作条件都是正常工作的。不管它了,先刷了BIOS,还是不行,不服气,换32.768晶振,还是不行
要换IO吗?换IO不行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已经打了南桥的USB,IDE,PCI的二极体,都是正常的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短线的,要是有一样型号的时钟芯片,换上一个看看。

网友:
放另一块测试卡上去跑E9,加焊了北桥,有了新进展,跑C7了,看来还是内存不过,不放心又干了BIOS,还是不行,打算换IO,谢谢楼上的关注,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换南桥的问题吧 南桥不好也会跑内存的

网友:
放弃了。还要换南桥就算了,

网友:
现在桥坏就没什么维修价值了!悲哀啊

网友:
BIOS跳线是不是插好了呢?应该在12脚的。

网友:
桥就不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