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程仪刷玩BIOS后开机出现flash rom protected

楼主(2010-07-27):
我的是一块技嘉GA-8VM533的主板,看到主板的BIOS版本太低,就想刷个最新版本的!然后就到技嘉官网上找了刷BIOS工具,就是@BIOS,结果升级失败,然后重启点不亮了,没辙了只好把BIOS从主板上焊下来,然后到技嘉官网上下了个最新BIOS,在用编程仪来刷,开始读BIOS成功,然后就擦除,结果提示错误!没辙只好找了个同型号的BIOS刷好后换上,可以点亮了!就把硬盘内存那些东西插上,开机可以进BIOS,但是再重启到了快进系统的样子前提flash rom protected 然后一直自动重启,每次都开到这里自动重启!不知道是咋回事了,我是新手,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还有我之前的BIOS型号是SST 39SF020A 70-4C-NH 0402054-E 换之后的是SST 39SF020A 70-4C-NH 0332057-A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ash ROM保护了

网友:
SST 39SF020A 70-4C-NH 0402054-E 和SST 39SF020A 70-4C-NH 0332057-A  其实是一个,只是后缀不同罢了!!!

网友:
Flash ROM保护了,那该怎么办呢?我用GHOST 重装系统后又提示ntdetect failed 反复重装还是一样!不知道该怎样办了!是不是这个BIOS版本太高了,可我这是技嘉官网上下的,是这个型号我才下的!我想能够点亮还可以进光盘PE,应该BIOS版本没问题吧!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建议先焊个座子,再把刷好芯片上上去

网友:
可能芯片刷的有问题。
有过刷BIOS启动后乱叫的经历,是读取的BIOS有问题。重新写入另一次读取的数据,系统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