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 怪问题

楼主(2010-07-27):
昨天同行送修一台方正显示器,之前问题是  点半小时暗屏,怀疑是高压板问题,改通用高压板点2小时正常,以为OK了  装机再点 ,也正常,但到一个小时左右,屏中间出现一条横着的白线,把电源拔掉,在插上  亮线又没了,在点一个小时又出现亮线,郁闷。。。。。。!  接下来  我把原来的一体板  全装好,拆下的零件装上去,把驱动板的主芯片加焊,一体板上都加焊一遍,再点居然不暗屏了,但是也是到一个小时出现亮线 ,和之前改的通用高压板一摸一样,彻底郁闷了   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单点背光也试了 一切正常

网友:
有谁遇到过   在线等啊

网友:
屏坏了吧。FH980的坏屏的多

网友:
是屏的软排线虑焊了  机器内部温度过高时就会出现亮线或暗线。

网友:
换屏没的修。

网友:
是不是哦我那天遇到台是换了驱动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