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SB短路没修好一块,求助!

楼主(2010-07-27):
故障:不触发,待机1117 发烫  南桥不烫

排除1117本身问题,ATX 5VSB正常,1117 3.3V输出端对地短路,拆网卡,网桥,ICS仍无果,测USB数据针正常。PS_on正常。。请问3.3VSB输出到哪?是否南桥坏?

网友:
拆掉网卡还短,百分之90以上都是南桥挂掉了!!!

网友:
待机 南桥发烫不。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南桥不烫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的,基本上都是南桥,网,io。先摸摸有热的不?然后再量跟其它相连的信号线有没有坏的,不行就只能试着拆了。

网友:
我刚才也遇到一块,A14短路,USB没短路,
刚拿来是网卡烧了,我拆了网卡还是短,我认为南桥坏了,

网友:
3VSB短路 南桥一般都挂了

网友:
根据板子的价值  换桥吧哈哈。。

网友:
拆了这么多还短路,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板上没有1394芯片的话 那么一般都是桥短路了 具体要根据板的型号来判断

网友:
这类故障通常是雷击造成的,如果拆了网卡1117输出还是短路的话,一定是南桥短路了,南桥短路是不会发烫的,南桥阻值都没有了还怎么发烫?

网友:
如果换了1117还是短的话,很大的可能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