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0 系列的 机子 945GM的 集成的 花屏 换那个NEC电容就可以吗 谢谢

楼主(2010-07-27):
论坛说 换了这个就可以是吗? 但是觉得掉电 是换这个吧 大家有经验吗 谢谢

网友:
我现在也正在修这个机子,发现一个问题,机子,冷开机就花屏,死机,进不了系统,在XP介面,有时,刚开机,没到开机画面就卡屏,屏上出线线,干扰波文,显示不出来一样,多开几次就可以了,用一天都不死,不是显卡就是CPU电容有问题,等下加焊下显卡看一下!

网友:
请问是换哪一个电容啊!

网友:
  先易后难 先换电容 是没有风险的

网友:
开机加热几次后,就不花了,怎么也不死,也不花,冷开机就出现这种问题,可能发热以后,哪个心片脚更容易导电,可能是BGA脚氧化了,可能是显卡BGA,也可能是其它BGA,或心片,或是NEC 128KE大电容有问题,我上次拆了一个,那个大家伙128电容拆得西八烂,在CPU坐下面,危险得狠,呵呵,等下,看换下电容看下!不行加焊显卡!再不行,重植!

网友:
这个本我今天修了一个  是花屏 我按照 帖子上说的换NEC电容  换了以后开机就掉 哎呀...蒙了 折腾好几回都掉...最后换了原厂适配器好了 这个郁闷啊...现在不花了...
维修动作 :把NEC电容摘掉 换了六个330uf的电容...
真是长经验了...感谢留贴的 高手们...

网友:
楼上说的是显卡供电的电容 还是哪里的?

网友:
这个电容,确实不好拆!需要点耐心!我估计是没人再换回NEC电容了!都是加几个贴片电容在上面解决。容量组大了小了都不行,都会导致无vcore电压出来。

网友:
你说的那个电容是CPU的吗,还是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