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不复位

楼主(2010-07-27):
联想945GC主板插测试卡复位灯常量测试全部供电都正常  CPURST也有 网卡 BIOS IDE都有复位了 卡跑DO蜂鸣响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或者刷一下BIOS.

网友:
主板问题找到了在基地找了个图纸,原来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经过非门74们电路转换出来的  测试非门的5脚有南桥发出为1.4V偏低 正常为3.3V 拆了非门也是偏低 故此判定SB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