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1950W 小问题 有元件烧了

楼主(2010-07-27):
驱动版号: BN41-011728 [BN91-04351M K040]
DATA:2009.08.03
驱动板 屏线接口 Q206烧糊了 上面写3B1D
找不到
电路图
不知道换一个还会不会烧
三星

网友:
最好有哪位好心人 来份电路图 呵呵
我测量过 Q206 附近 电阻 电容 有阻止 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忙那? 显示器 配件不好找。

网友:
屏线接口旁边的应该是小场 管

网友:
是一个六脚 3B1D Q206 不知道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