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0求助

楼主(2010-07-27):
进系统档在滚动条画面 很卡 有没有谁修过啊 电压都正常 感觉南桥有问题 希望大家指点啊
求助
ACER

网友:
排除外设问题先?

网友:
看看小卡槽有没有PIN短路如果没有多半是南桥了

网友:
做南了没?试下

网友:
见过显卡芯片不良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
PIN是什么啊

网友:
还是先检测一下,内存硬盘有没有问题,不行换个纯净板的系统看看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做南桥.

网友:
把所有外设全部拿掉一样吗,我见过触摸板,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