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2 m206 不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27):
前段时间接到过到一台L202的机器,问题是不电流跑到0.7A左右有0.05A左右的跳变,黄色LED闪烁然后掉到0.02A。看到这个机器我先把NEC大电给去掉然后从料板拆下电容补上。本以为这样就解决了可是故障依然。用电池时也是黄灯闪烁然后掉电。
今天接到一台m206的机器,故障是进系统死机。我拆机之后再点就点不亮了。而且也出黄灯闪烁然后掉电的现象,很是郁闷。有没有哪位大虾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机子好像只有NEC电容坏,你确定换的芯片是好的?

网友:
把内存条换个插槽就好了

网友:
上次拆一台,也是点不亮,换电容OK

网友:
楼主你。。换的。电容不对吧。。。。一般的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除了电容还是电容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 再换个试试。我都换好几台了,我都是买新的电容换上的

网友:
焊北桥,补电容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在换电容的时候,把什么搞掉件了,

网友(2010-09-23):
这种机器多是因为电容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北桥芯片和其他电路还有问题,要仔细查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买个新的换上去吧,这种机器就是电容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