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CE773LAODG和WPCE775LAODG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0-07-27):
一台山寨小本I/O芯片是WPCE775LAODG坏,一开始是不开机,更换WPCE773LAODG后可以触发显示。但在LOGO这就卡死了,手中没有相应的BIOS,请问这俩芯片可以替换吗
不开机

网友:
我代过.是可以的.

网友:
请问为什么我换了之后挡LOGO了呢,是不是有带资料,我没见到上面有彩印,要是是BIOS问题就完了,那么就要退了,没这样的山寨本BIOS

网友:
有没有此I/O的引脚定义图?我只想知道哪个脚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