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开机针位图

楼主(2010-07-27):
今天收到一DELL 主板 没有任何标识开机针位,请高手们告之下,谢谢大家拉!

网友:
图没有  现在我手上没有dell的主板  我只记得在缺针处下面那两根是

网友:
下面那两根吗?

网友:
求DELL的开机针位图,懂的兄弟门告诉下。

今天接了一DELL的主板。可主板上没任何标识。大家看有没这种开机针位图发来共享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下面两根 注意是缺针处 你实在找不到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电压在3.3v-5v之间

网友:
版主,缺针处下面的那两根触发了不行啊。他那排针是很长的很像IDE口的那排 还是比较少的那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键上有电压么  【找不到的话 你就量下缺针处周围那几根针有电压没  没的话和有不开机都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呗】

网友:
月饼发过这样的贴的你搜下看看

网友:
没搜到月饼老师发的帖子

网友(2011-07-17):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

网友:
下面两根

网友(2012-02-17):
我也来找这个开机键啊

网友:
接上风扇 螺丝刀开机  短接那个开机不久知道了嘛  想知道复位  插上检测卡 短接 一样可以找到复位的   如果没检测卡 一般开机下面或者上面一排的就是重启  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重启和开机在上下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