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主板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昂达N61主板安装完系统,打开网页和看电影一切正常
唯独是进游戏的话画面会分两半,就像切一刀一样(是对半切开)
这样的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板子70%以上的是北桥问题。如果有条件,就加焊一下吧。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上个图看看

网友:
可能不是主板引起的问题,或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现花屏 先换内存  不行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
N61的板子桥虚焊的特别多,最好重做B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