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 检不过内存 开机电流到0.34停止 然后掉电,求解。

楼主(2010-07-27):
戴尔D600 检不过内存 开机电流到0.34停止 然后掉电,求解。

网友:
开机掉电保护,做南桥,基本能解决。

网友:
中间的灯再闪,内存不过啊。

网友:
内存或者u没有装好

网友:
0.34A ,档内存?

仔细查查吧

网友:
0.34还没有过U好吧.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CPU没工作呢!先查一下CPU供电吧!

网友:
此机南桥易坏....换个试试

网友:
0.34应该CPU没有过吧,没有过CPU而保护这个正常的吧

网友:
是啊。应该是CPU共电看看。

网友:
供电全有了吗,尤其是CPU核心供电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应该机器还没跑码 怎么是没过内存?

网友:
兄弟,DELL D600的机器如果像你说的这个情况,电压都有 的情况下,我想建议兄弟看下BIOS和IO有没问题。。
我修过最多的就是IO坏,其次是BIOS烧坏掉。。不是程序坏。。呵呵

网友:
加焊CPU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