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5R有时候开机屏亮什么都不显示

楼主(2010-07-27):
方正S655R有时候开机屏亮什么都不显示 连方正科技都不显 看见硬盘灯闪 也没有进系统的声音。 外接显示器没有反映, 对了这本本在正常的时候接外接显示器到进桌面才显示出来。因为客户不让拆机检查 有朋友修过这本本吗 是那里问题啊 显卡吗/?(买新机器到现在还没有清理过)修过的高手请多指教。。。。

网友:
修过一次,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那种两个桌的吧,
这个现象应该是显卡的芯片接触不好,
我原来换过一个没有外显的主板,
用了不久就又坏了,拆下显卡芯片吓一跳,
显卡芯片下的PCB上少好几个点,
正好少了外显的几个点。
当时就晕倒了。
大家以后在网上打二手板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别上当了,
要把功能都试好了再给钱

网友:
显卡昨天做了现在在检测中。。。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出现故障占的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做显卡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