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机子求救

楼主(2010-07-27):
      有一台拿来装系统的机子,开始的时候能开机进不了系统,所以就帮他装系统,但是一直装不进去【系统安装完后就蓝屏马上重启】,然后又安装几次后,开始会掉电了,我就拆机把所以的负载都拔了再测就不会,然后在一个一个装负载,把硬盘或者光驱擦上就会掉电,我就把他们的接口用洗板水洗一下发现光驱不会掉电了,但是硬盘还是不行【开机后如果马上进BIOS就不会掉电,如果让他读硬盘就马上掉电】,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在问一下掉电一般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南桥虚汗了吧

网友:
先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然后再查下其他问题

网友:
我见过两次是硬盘的磁头卡住后硬盘电流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