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楼主(2010-07-27):
主板是T21 它的CPU供电芯片ADP3421坏掉了 换的时候把它的11脚的焊盘给弄掉了 11脚供电是3,3V 请问各位谁知道它的11脚接在哪里啊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wangyuan
的帖子
你量一下哪个芯片输出3.3V,飞根线过去就可以了吧

网友:
找点位图看一下,论坛里有这个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