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笔记本显示屏在跳动????

楼主(2010-07-27):
一台方正
笔记本
显示屏在跳动????但是外接显示器就很正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高手帮下忙啊?????
笔记本

网友:
找个屏代换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如果是横着跳那10有8,9屏坏了。

网友:
找个屏试一下 我这里大部分遇见都是屏的问题 方正很多新机器就有过下面有几条线跳动 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屏线可能性大点,你先拆了看看不行再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