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1/648FX主板跑25

楼主(2010-07-27):
主板故障问题是诊断卡跑25,插没插显卡都跑25。在基地下载BIOS来刷,刷了不跑码,刷回原来的BIOS可以跑。如果BIOS问题想这样应该怎么查下去。

网友:
内存没过,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25是IO吧!·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把网卡拆下来试一下。

网友:
25应该是北桥空吧,以前遇到过

网友:
不上显卡也档25换IO  拆网卡  加焊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不插显卡 都档25   看显卡槽有没有倒针 清理显卡槽  换显卡   再查显卡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打数据线的值

网友:
IO机会大点,压桥试试

网友:
有些板跑25就跑完了。还没显示就换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