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R2000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帮用户修台长城本子,用户说不小心从桌子上掉下来了,再通电开不了机了,插上外接电源也是一样,按开机无效,拆开主板测量,19V能过来,测量M AX213电源管理周围没有5V电压,但在一个电阻边上测量到了3。3V,小弟刚学修没多长时间,希望高手帮忙一下,教小弟一下检修步骤,多谢 了
开不了机

网友:
路过的高人请帮一下忙呀,小弟先多谢 了,

网友:
待机电压 触发条件如开关有无电压 南桥和IO沟通信号 主供电的开启信号 摔过 你看看有无掉料 IO 南桥 晶镇是否起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