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边上有两个LM358芯片,请问题下它们有什么用,

楼主(2010-07-27):
南桥边上有两个LM358芯片,请问题下它们有什么用,

网友:
是两个LM324芯片

网友:
应该是运算放大,根据输入的值来控制输出,基地有好多贴,查一下

网友:
是集成运算放大器,是驱动MOS管的,这些管一般都是为内存或南北桥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我就跑coms电路时没有找到1117也没找到1084三端稳压器,就是想是不是由这两个LM324其中一个提供的3.3V电压

网友:
LM324是双集成运算放大器,为内存或桥供电。

网友:
应该有一个是复位的 还有一个有是供电吧!·具体要看走线

网友:
南桥旁边的324一般负责给南北桥供电或是给内存供电。。

网友: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