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加电不开机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0-07-27):
客户送修HP540,说很急着用,要立马修好,价钱无所谓;拿到机器后拔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5A,心想应该是无CPU电压,于是跟客户说在外面稍等看下报纸。
       拆开机器后,拿出主板 插电一按开关,电流到0.4A,量3.3V,5V,1.8V,1.06V,1.5V,1.2V都正常,只有CPU电压没有,CPU供电芯片是ADP3208,量3208周围、南桥、北桥周围,阻值都正常。于是只能看图纸了, ,ADP3208第37脚VCC正常,第1脚EN信号0V,一想EN应该是3.3V高电平才对,肯定是它的问题了,跑电路吧,   信号是从U24第7脚发出来的,
U24第8脚5V供电也有,5脚2.2V,不对,应该是3.3V才对,把第5脚断开,强拉一个3.3V,拉过去就是2.2V了,
R400电阻也没问题,+3VS也有,那肯定是U24坏了,一时间也找不着相同的换,算了,先把R400短接,给ADP3208强拉一个3.3V吧!用镊子一短接,插电,唉,电流上去了,0.8A-1A-1.2A,机器亮机了,先给客户报价350元,同意修。于是把R400换了个0欧的电阻,插电,开机,电流三次跳变,接屏,图像正常。装机后,拷机一小时机器一切正常,机器维修完毕。
      因为客户比较急,所以小改了一下电路,正常应该是换上U24,但机器也算修好了,希望能通过申核。(本人表达能力不是很好,让各位笑话了

网友:
请将图片上传到本站。帮助里有如何发图。

网友:
这样处理怕是用不久啊!